楼主(2008-12-10):
我应当以哪端的电流值来判断电机当前运行所需的电流
大家维修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今天我拿出来给大家讨论讨论,这个问题我以前提出过,只是当时想到的是电流在变频器的进线和出线端的大小是不同的,但是没有想过我们维修时用哪个做为准

网友A:
如果单单维修电机,就不要放变频器了,这样就好测了

网友B:
以电机的进线电流也就是变频器的出现电流为准。

变频器的进线电流是你消耗的电流。

网友C:
电机电流是依据变频器的出线电流为准的!

楼主:
那就是变频器中显示的电流值了
但是变频器的出线端的电压和频率可都是变化的了?
不能看成是工频和标准三相电压了?

网友B:
电压和频率可都是变化怎么了,出力的是电流。

网友D:
以出现端为准,变频器可以显示当前电流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变频器中显示的电流值了
但是变频器的出线端的电压和频率可都是变化的了?
不能看成是工频和标准三相电压了?
不能看成是工频和标准三相电压了?
不是很理解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E:
变频器显示的电流是输出电流,也是流过电机绕组的电流。

网友F:
大家说得没错,电机的进线电流,就是变频器的出线电流,这个电流是负载电流。以这个电流为准是对的。但是这个电流用一般的电流表是测不准的。因为它的波形不是正选波,要用谐波分析仪测它的交流电流真有效值,才能准确地说话。

网友G:
应该时变频器测的输出电流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