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0):
在使用富士W系列伺服电机的发现出现了个问题~
     我们的检测场合需要在给出前进脉冲后监控该伺服电机控制器的运转情况~我看了该系列的说明书提到:可以采用检测到位反馈信号~而该信号为out2端设定为参数02即可~可发现该信号不是0或者30v的开关量~而是停止时为0v~运转时为-30到+30v的交变脉冲信号~无法测量~是否该电机控制器反馈信号为0或者30v的开关量?(电机停止时为0~运转时为30v?)是设定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如果就是交变的30v脉冲信号我们就无法将该信号通过I/O卡进行判断~这将影响到我们设备对伺服电机的选用~急需请教澄清该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A(2009-02-07):
换个out口,out1  out2默认的,最好别设定其他,有个位置到达信号,三极管输出。我们就用富士伺服,也用位置到达信号来检测电机,没有你说的情况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