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0):
我犯错误了,把HMI操作系统的PASSWORD忘了,请问有什么办法取消或是进后台更改

网友A:
如果没有Password,那么用户可以访问控制面板却不能进行更改。

如果拥有项目备份,那么更新操作系统让HMI回复出厂设定,然后重新做就可以了~~

如果要询问如何解MI,那么恐怕无法帮到您。

网友B:
重装触摸驱动程序,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装触摸驱动程序,应该能解决问题。

重装触摸驱动程序,怎么搞呀。还没搞过?讲讲,装个USB的驱动还可以,触摸驱动还真没弄过。

楼主:
谢谢各位,我做了个OS更新,OK了,程序密码全都清除了!

网友D:
什么型号的H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