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0):
进了论坛首页连个登陆的界面也没有,在没登陆的情况下,点击积分用户,会出现一个在线联系该用户,需要输入用户名密码,正确输入后会提示处理URL出错,望解决一下。

楼主:
图片文件上传,提示上传成功,发表的时候不能显示图片。

点击继续上传的连接,页面只是刷新了一下,但是没任何改变,页面有上传的输入框,管理员可以检查一下。

楼主:
现在可以了,好像是我的电脑的问题,呵呵

网友A:
有时刷新比较慢,今天删了一个贴,狂慢,以为没删到
点了3次,后来才知道等于删了3次

还好删的是自已的,要是别人的,恐怕要被投诉了

网友B:
^_^主要是刷新的比较慢,昨天晚上,我直接上不来。是不是网站最近不是很稳定呀。先是网页有病毒,后是根本登 不上服务器。

网友C:
不知是你电脑的问题还是网站的问题,反正最近网站也有点问题。

网友D:
建议改一下网站程序,进入论坛页面经常是导航出现很长时间了,下面的文章列表才会出现。网速快时没什么感觉,慢时等的很是不耐心。

网友E:
还有一个问题,网站可以记忆一个用户名,非常方便个人使用,不用输入用户名直接可以登陆,这点有好处,也有不好处。最主要的在本机登陆另一个用户名的的时候根本没办法进,系统总是默认第一个用户名。建议在登陆这一块做一点改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个问题,网站可以记忆一个用户名,非常方便个人使用,不用输入用户名直接可以登陆,这点有好处,也有不好处。最主要的在本机登陆另一个用户名的的时候根本没办法进,系统总是默认第一个用户名。建议在登陆这一块做一点改动。

点击“安全退出”后再登录就可以了。

网友C:
其实这个跟大多网站是一样的,如果不退出,只是关闭IE,网站会默认登陆多的用户名,如果要换一个名字,需退出后再用其他用户名登陆。

网友G:
一般去别的电脑上用,都会特别留心,要删除全部记录,不然别人都可以我的ID直接发贴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建议改一下网站程序,进入论坛页面经常是导航出现很长时间了,下面的文章列表才会出现。网速快时没什么感觉,慢时等的很是不耐心。
好像跟程序无关哦,应该就是链接的问题,容量不够大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个问题,网站可以记忆一个用户名,非常方便个人使用,不用输入用户名直接可以登陆,这点有好处,也有不好处。最主要的在本机登陆另一个用户名的的时候根本没办法进,系统总是默认第一个用户名。建议在登陆这一块做一点改动。
貌似不是问题哦,大部分的网站都是这样的,可以保留登陆用户,只是有些可以选时间,只有一些涉及资金或者帐户登陆的每次都需要登陆,有安全退出这个项了,这个根本不算bug...

网友C:
很多网站对登陆后用户名保存时间有选择,不过对于我来说都无所谓,反正在公司、在家都是用固定的一台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