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图块颜色问题

楼主(2008-12-10):
我有一个图块,我想通过两个变量来控制出三种颜色,

变量1=0时,
 变量2=0:灰色
 变量2=1:绿色

变量1=1:红色

请问要如何做
是不是要用C动作,可我不会。哪位帮我编一个。

网友A:
属性对话框有个变量连接的选项,根据数据选颜色。

网友B:
简单的话,做三个一样大小的图块,颜色分别为灰、绿、红,叠放在一起
分别设置这三个图块显示属性就可以了

网友B:
叠在一起后,把红色的图块放在最底层就可以了

楼主:
恩,这样也行,有没有C程序的,我怕还有别的应用

网友C:
也可以把变量1,变量2放在一个int变量3中,这样当变量1,2的不同组合,3对应不同值,在显示颜色时选择模拟量,就可以决定你想要的颜色了.这样不仅3种颜色可以.想要多少种颜色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