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L+ 端子

楼主(2008-12-10):
S7-300 L+ 电源端子 是接24V正 M接零吗 想用24V开关电源模块代替西门子的电源模块行吗?

网友A:
理解正确,可以使用常规的开关电源,记得还是买牌子货。

网友B:
^_^台湾明纬的不错,^_^不过假货多,买的时候注意。

网友C:
建议西门子的电源模块还是用用的,想省钱就买个2A的呵呵,就是外部的传感器的话可以用明纬或朝阳的

网友D:
可以用开关电源来代替,我现在一般情况下都是用开关电源来代替西门子的电源的,呵呵,(如果客户没有要求的情况下)

网友E:
可以自己外置电源,手册上都说了,不过还是用它们的电源模块好,很稳定,就是价格高点。

网友F:
呵呵;没错,L+接+24V,M接0V;
用其它开关电源一定要选好一点的;

网友G:
楼主理解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