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程序无法上载

楼主(2008-12-10):
我公司使用s7-200程序上载是,提示:PLC受密码保护,程序无法上载。但是没有出现提示输入密码的对话框。

网友A:
是否为CN系列的?如果是4级密码,没有源程序是不能监控的

第 4 级保护密码禁止上载程序,即便有正确的密码也不行。 在没有源程序的情况下,处于第 4 级密码保护下的 CPU 也不支持程序状态监控 、运行模式程序编辑和项目比较。

网友B:
只能找编程的人要了,建议下次在设备调试和验收时注意人家做的手脚,要是程序不大自己重做也行,主要是工艺要明白。

网友C:
这种密码是要在编程软件中输入的,与三菱等的一些PLC是不一样的
这可能就是西门子的厉害之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密码是要在编程软件中输入的,与三菱等的一些PLC是不一样的
这可能就是西门子的厉害之处了

如果是四级,仔细看我的上面的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