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0):
安川G7变频器面板显示(PGO)故障如何判断是PG卡故障,还是旋转编码器(欧姆龙E6B2 1000)故障

网友A:
^_^拿个旋遍接上用手转转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应该是用排除替换法吧
不然,如果有示波器,可以连上编码器,测一下的

网友C:
1.检查编码器至PG卡的接线是否有问题;
2.编码器的屏蔽线是否受到强电的干扰。

网友D:
不换给编码器上去,然后直接接到板上去,旋转看看!
看看是不是板子问题!如果不是就要从外围看起了!

网友E:
相比较而言,编码器坏的几率最大,用手轻轻旋转编码器,测量ab两相的信号是不是正常

网友F(2011-06-29):
换了编码器如果还是不行,可能是通讯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