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故障

楼主(2008-12-10):
昨天 s7-200 有输入 有输出 可继电器不动作.后来更换s7-200一台故障好了/
是不内部有故障 怎么维修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_^有输入 有输出 可继电器不动作^_^

是继电器坏了,找个旧的插下来换上就可以了^_^

网友B:
建议:
把原来的旧PLC程序重新下载一遍试一下,不行的话把PLC拆开看一下,不知你的PLC是不是继电器输出的,看是不是有损坏,重要的是找到故障的原因。

网友C:
怎么看出的有输入,有输出
换回PLC,用表测一下输出就知道坏没坏了

网友D:
有输入,有输出,继电器怎么还不动作呢,应该是继电器坏了吧。

网友E:
要是一个点没有点没有的话建议换个点看看就能确认出了

网友F:
以下是引用8752911在2008-12-11的发言:
要是一个点没有点没有的话建议换个点看看就能确认出了
这个说法有道理

如果只是其中的一些没输出,继电器坏的可能性大些
如果全部没输出,可能是输出板中出了问题了,全部继电器一起坏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

网友G:
输出点当对应的指示灯亮时,用万用表测一下导通的电阻是不是正常的;
指示灯亮,触点不导通,说明这个触点坏了;

网友H:
有输入,有输出,那么对应的输出点的指示灯亮吗,如果亮,继电器不动作,你量一下继电器线圈有没有电压,如果有,就是继电器坏了,如没有就是所对应的输出点坏了,可以在程序里改一个不用的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