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 求助

楼主(2008-12-10):
今天在电厂里给一台55KW的风机马达安装了变频器(G7),因为现场不能试转该电机,后来就找了台电机测试,测试正常.(可以启动和停止测试电机,空载运行电流4A左右的电机).
 该变频器接地端子本人有接地到变频器柜的接地点上,该柜有地线接到地网 问题在如下(本人不解)
  变频器输出端u v w,接上55KW电机电缆后,我然后就用万用表(fluke 187)测量电机三相对地电阻:才120K欧姆,然后又把电机电缆解开,检查电机绝缘有200M欧姆(相对地),用万用表点了一下 变频器输出端u v w对地大概2M欧姆,请问这120K欧姆值正常,后来就把电机电缆又接回去了(因为接上小电机运行正常的,况且变频器有接地保护功能,因此认为这样正常),运行人员恢复安措后,他们测了变频器输出端u v w对地绝缘0M欧姆(用500V摇表). 我知道一般是不允许用摇表摇带变频器的电机绝缘的.请问这样测量值正常否.

网友A:
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测对地电阻呀?

楼主:
怕负载会接地,影响上端电源开关.

楼主:
看了论坛里有人说:直接测输出三相与零地线之间的阻值,正常情况是450欧左右。但是我好像测出是2M欧姆左右,接上电机是120K欧姆左右啊.不解....

楼主:
变频器正常情况下接上电机 要是用摇表能测出对地绝缘吗?测出来是0M欧姆算正常吗?

网友B:
几个关键点,你已满足了你还怕什么,1:检查电机绝缘有200M欧姆(相对地)......,2:(因为接上小电机运行正常的,况且变频器有接地保护功能,因此认为这样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