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0):
有一个TN-S供电系统,用表测量PE线,有电流,请问是怎么回事?
有几种情况可以使PE线有电流.请各位大哥帮忙?

网友A:
三相不平衡时就会有电流的
以前的帖子有过介绍,不知道好不好找了

网友B:
如果你叙述的正确,那就是有设备漏电

但是不排除 强烈的电磁干扰或是严重的谐波干扰,可能性极小。

网友C:
应该是有设备漏电,三相不平衡电流流过中性线。

网友D:
应该是设备漏电,不应该是三相不平衡的

对于TN-S配电接地制式﹐在馈电电缆工程中采用镀锌扁钢作为PE线与四芯电缆一起敷设﹐如满足以上条件﹐应当是可行的。但在实际工程中﹐由于镀锌扁钢随着使用时间的推移﹐很容易被腐蚀﹐对于TN-S制配电主干线回路中的PE线﹐如断裂则后果严重。因此﹐这种方式很少使用。常规还是采用五芯电缆﹐或四芯电缆加一根与电缆相同材质的单芯绝缘电缆一起敷设。当然﹐按照设计规范﹐如果采用直埋电缆的金属外皮也可作为PE线使用。

                                      表1 PE线截面要求

相线截面S/mm2
PE线按热稳定要求的最小截面/mm2

S≦16
S

16<S≦35
16

S >35
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