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0):
今天在厂里给一台55KW的风机马达安装了变频器(G7),因为现场不能

试转该电机,后来就找了台电机测试,测试正常.(可以启动和停止测试电机,

空载运行电流4A左右的电机).
 该变频器接地端子本人有接地到变频器柜的接地点上,该柜有地线接到地

网 问题在如下(本人不解)
  变频器输出端u v w,接上55KW电机电缆后,我然后就用万用表(fluke

187)测量电机三相对地电阻:才120K欧姆,然后又把电机电缆解开,检查电机

绝缘有200M欧姆(相对地),用万用表点了一下 变频器输出端u v w对地大概

2M欧姆,请问这120K欧姆值正常,后来就把电机电缆又接回去了(因为接上小

电机运行正常的,况且变频器有接地保护功能,因此认为这样正常),运行人

员恢复安措后,他们测了变频器输出端u v w对地绝缘0M欧姆(用500V摇表).

我知道一般是不允许用摇表摇带变频器的电机绝缘的.请问这样测量值正常

否.

楼主:
看了论坛里有人说:直接测输出三相与零地线之间的阻值,正常情况是450欧左右。但是我好像测出是2M欧姆左右,接上电机是120K欧姆左右啊.不解....

楼主:
我怕我这个安装的变频器输出端子u v w接地了,到时运行出问题.

网友A:
这个我还真没测过呀,你这样测的目的是什么呀?想知道什么?输出端子u v w怎么会接地哪。明天给你测测看,我没安川的变频器,只能测我们自己的变频器。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结果。

楼主:
今天又去测了一边:变频器的P 和N端差不多放电结束时 去测量输出端子u v w(已经接上55KW的电机),对地电阻大概有16M欧姆(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的 fluke 187型号),等完全放电完后 再测一次 则还是150K欧姆(电机带电缆解开绝缘是 200M欧姆 用500V摇表),按论坛的方法我还测量了变频器的主回路,没有问题.(G7变频器是全新的),主要是想讨论一下.

楼主:
今天问了 修变频器朋友(问了两家公司),一家公司说没有问题,可以用.一家说这个测量的值是虚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测量变频器的绝缘阻值可以把三项主回路输入和输出端接,这样才不会对变频器有损害,使用摇表测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