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0):
求起停保持电路(启动优先,停止优先)
基本指令实现单按钮起停

网友A:
启动优先,停止优先我没看太明白,不过要是单按钮起停还是好做的,最好说的祥细一点。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A:
fumZ78学习了呵呵,明白楼主的一部分意思了,不过他又说单按钮起停的这是两个问题吧?

楼主:
我是新手,希望大家多多关照!原题是求 1 起停保持电路(启动优先)
                                                   2 起停保持电路(停止优先)
                                                   3  基本指令实现单按钮起停
         上面2楼我也没大看明白

楼主:
是3个单独问题,不好意思,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B:
图中上面的是停止优先X001是停止信号,X0是启动信号
下面的是启动优先,X10是启动信号,X11是停止信号

单按钮去找吧,论坛里贴过好多次了,好像还有个帖子说有14中方法
最简单的是三菱的FX就有这么个指令可以用ALT,交替输出

楼主:
谢谢fumz78, 给了我学习的机会.

网友C:
多用停止优先,单钮启停偶尔用

网友D:
你的这个电路只能停留在理论研究上了,实际应用上用最简单的方法就能实现,用不着编程
不过也有个好处就是可以锻炼一下自己 的逻辑思维了

网友E: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例子,把FX系列编程手册前面的好好的看一下就能找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