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线的问题

楼主(2008-12-10):
我的编程线连CPU214的可以,但是连224时就跟本通讯不了,是不是软件里要设置什么

网友A:
我估计是你在编程时没有设好CPU的型号,你在程序是看一下,建议下个Micro 'n Power.chm学习一下,上面什么都有

网友B:
你说的224其实就是CPU214,你看下你下载的端口有没有设置好,通信波特率等参数对不对,

网友C:
设置好com端口,检查下波特率,如果是usb的选择好usb,测试
另外214是订货号里面的 224是型号里面的,不是一个东西吗?

网友D:
线是一样的;
CPU214是老的型号,连不上CPU224看一下设置,还有就是CN型的CPU224软件要V4 SP3版本的;

网友E:
到西门子网站下载SP6中文版软件,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