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D调试的方法

楼主(2008-12-10):
PID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对于以上口诀调试方法有以下疑问,向大家请教了:
1."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我们调比例参数不是先由小到大逐渐加大,若出现振荡再往下调直到振荡消失,而此处为什么曲线振荡却要加大比例?
2。“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此处的“曲线漂浮绕大湾”是指超调了吗?不能完全理解这个曲线漂浮绕大湾具体指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口诀是有心的师傅在实践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
没有亲手调过,只会照本宣科,当然不能领悟真谛.
想搞清楚就要找个系统体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