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0):
各位大虾好,小弟刚刚接触plc的时间不长,也许问的问题很业余,请大家见谅~~!!
C200HG怎么完成CPU部件与模块之间的连接?
如何定义各个输入输出点的地址?

网友A:
各模块和CPU是通过挂在一个机架上的。地址分配你可以看下面这个图,建议下载操作手册看看!

网友B:
关于地址的命名建议看下手册,里面专门有这1小节的,硬件连接更不需要说了吧

网友C:
C200HG是模块化的结构,有底板、电源、CPU、I/O模块、特殊模块;
底板最大一个有10个I/O的,如果不够可以加扩展底板;
地址要看你底板上模块的具体配置情况;

楼主:
请问看什么手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看什么手册?
C200编程手册上面有,可以到官方网站下载

网友C:
这是对应的安装手册;
引用 楼主:
请问看什么手册?

楼主:
如果没有IO单元,可不可以直接将高密度单元设置为槽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IO单元,可不可以直接将高密度单元设置为槽一?
可以的,手动创建IO表

楼主:
我遇到一台设备,它的槽1是一个32点的i/o单元,但是程序里设置的32点i/o单元是槽3,槽1和槽2都是空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置?请教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