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0):
请问,ABB变频器 ACS550,三相电源有输入,但是面板上的POWER 灯不亮,故障指示灯无指示,测量端子上24V电源没有,大家有何见解?

网友A:
ABB变频器 ACS550,三相电源有输入,但是面板上的POWER 灯不亮,只能说明整流没问题;

故障指示灯无指示,测量端子上24V电源没有;应该是控制板上的电源有问题,个人认为开关电源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大板功率驱动板上的开关电源电路故障

网友C:
先看看充电电阻是不是好的

网友D:
变频器工功率板上的开关电源损坏。/

网友E:
找服务中心,哪家代理商卖出来的找哪家代理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充电电阻是不是好的
我个人感觉如果是充电电阻坏了,那面板不会亮的!

网友G(2012-12-14):
求解:ACS550变频器电源启动时,输出电压只有1V???怎么回事??

网友G:
求解:ACS550变频器电源启动时,电源输出电压只有1V???怎么回事??

网友H:
没有24v电源说明硬件故障。

网友I(2015-08-11):
修驱动板上的开关电源,肯定是开关电源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