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1):
如何设定其值。没有看明白,高手讲讲,先谢了。

楼主:
说错了,不是通道,是缓冲存储器的第1-4个值。

网友A:
指的是可以同时输入四路模拟量信号

网友B:
它对应要输入信号通道的采样

网友C:
就是设置每个通道平均次数的

网友D:
这是在缓存中设每个通道的平均采样周期,最后的数值是这几个周期采样的平均值,设大一些对应的采样值比较稳定;但采样频率相对就低了;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感谢工控,感谢网友,感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