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1):
AD转换中说可以改变模块的增益,不明白输入电压电流的大小都设定好了,数字输出结果也有了。为什么改变它的增益有什么作用吗。头大了,就是不明白呀。

网友A:
应该在一些特殊场合用,我用了好几个都没用上。

网友B:
增益是对应数值量最大的时候要对应的电压最大值,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采用出厂的默认值就可以了

网友C:
偏置是当数字量为0时的模拟量输入值
增益是当数字量为+1000时的模拟输入值
有时根据工艺要求要调整的,比如正常5V电压对应为1000时,如果需要6V时要对应1000,那就要调增益了
转换虽然是个斜线,但通过调整偏置和增益可以改变斜线的截点和斜率

网友D:
出厂值都是按标准的0~10V电压或4~20MA电流信号来对应数字量的0及最大值;
但如果你输入的信号与上面的不同,就可以通过调节增益与偏置来对应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