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1):
我们现场的照明灯既有单脚荧光灯,也有双脚荧光灯,谁能告诉我它们的区别、优缺点和使用场合吗,谢谢!

网友A:
双脚荧光灯有预热灯丝

网友B:
顺便问个最简单的问题?普通的是双脚的吧?那单脚的什么样子的?

网友C:
没有见过单脚的?你是不是看错了?你可以把那个单脚的灯座拆开看看!!

网友D:
单脚的也是有的,普通双脚的灯丝断了后,可以当单脚的用,前提是灯管没老化,启动是两端电压要高,足以点亮灯管.

网友B:
普通的双脚假设2头灯丝断了,怎么预热?怎么电离击穿水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双脚假设2头灯丝断了,怎么预热?怎么电离击穿水银

只要电压足够高,能击穿电离

像霓虹灯就是

楼主:
单脚荧光灯管和双脚荧光灯管在外形上并无差别,只是灯管两端接线脚为单脚,使用时必须要配合镇流器!

网友B:
扣我分的那个版主脑袋秀逗了啊?这个帖子我回了2个帖子后面大家可以看看,那个帖子是无意义的帖子
在2008-12-23 9:41:35, ZCMY 给您发送的消息!点击查看联系记录
消息标题:通知用户:《[讨论]单脚和双脚荧光灯管》
--------------------------------------------------------------------------------
402【-2】技术区无意义回帖
用户操作:金钱-2,经验-1,魅力-2

网友F:
一般单脚荧光灯两段电压需要达到多少才可以呢?好象我们接触到的都是双脚荧光灯。

网友G:
单脚荧光灯,没见过。不过双脚的要是一段烧黑了,直接端接双脚,也能够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个最简单的问题?普通的是双脚的吧?那单脚的什么样子的?
装在灯头上的那种就是单脚荧光灯

网友E:
楼主说的单脚的是不是:灯管的两端都是一个脚?暂时还没见过,能发张图片上来吗?

见过的两端是单脚的:霓虹灯类放电管

两端双脚的:普通灯管【含紫外,颜色管】

节能灯:双 U 的灯,A灯管的一段和 B 灯管的一端用电容串联,还有3U 的4 U 的5 U 的等等

网友I:
电子镇流器的 只要接一个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