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编程方式问题

楼主(2008-12-11):
请问各位高手:
   在STEP7中用STL、LAD、FBD是不是可以同时用呀,但是不是能统一转成其中的一种呢?我试了一上,STL不能转成LAD,这几种方式在一起会不会出错呢?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同时使用,但是要注意的是:同一程序块中不允许同时使用!

部分STL指令不被LAD支持,因此无法转换为STL。

大多数的STL指令可以翻译为LAD指令,前提是严格按LAD方式编程。
同样的功能,LAD会比STL多很多临时代码,这一点您可以通过LAD转换为STL来验证,如果您完全按照LAD转换STL代码的方式去编写,那么也可以实现逆向转换,问题是,您愿意这样规范的编程否?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
其实三种编程方式是为了适应三种不同背景的使用者设置的,对于熟悉汇编的人,肯定习惯stl,熟悉计算机编程的来说,fbd.而对于电工师傅,电气工程师们当然更习惯lad.但是经常使用step7编程并且进行现场调试的的人有明显感受,lad更长于逻辑的编程,而stl处理起数据传递,数据转换,数学计算来要比lad灵活10倍.

网友C:
可以同时使用,但有些STL指令不能转换成LAD的,所以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点

网友D:
我认为刚学plc,看LAD图比较直观,用熟了之后,再看别的吧

网友E:
支持混编,你先从梯形图开始吧

网友F:
个人认为LAD相对方便点!但是有些程序要用STL才能够编成,所以要都了解!

网友G(2009-02-09):
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网友H:
我也正在学习中,进来取取经。

网友I:
经常混合编程,就用lad和stl,有的时候很有必要。
lad和fbd可以互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