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1):
测量直流电阻是变压器试验中的一个重要项目。通过测量,可以检查出设备的导电回路有无接触不良、焊接不良、线圈故障及接线错误等缺陷。在中、小型变压器的实际测量中,大多采用直流电桥法,当被试线圈的电阻值在1欧以上的一般用单臂电桥测量,1欧以下的则用双臂电桥测量。在使用双臂电桥接线时,电桥的电位桩头要靠近被测电阻,电流桩头要接在电位桩头的上面。测量前,应先估计被测线圈的电阻值,将电桥倍率选钮置于适当位置,将非被测线圈短路并接地,然后打开电源开关充电,待充足电后按下检流计开关,迅速调节测量臂,使检流计指针向检流计刻度中间的零位线方向移动,进行微调,待指针平稳停在零位上时记录电阻值,此时,被测线圈电阻值=倍率数×测量臂电阻值。测量完毕,先开放检流计按钮,再放开电源开关。

   在测量过程中,除要严格遵守电气安全规程和设备试验规程外,还要特别注意:

   1)在线圈温度稳定的情况下进行测量,要求变压器油箱上、下部的温度之差不超过3℃;

   2)由于变压器线圈存有电感,测量时的充电电流不太稳定,一定要在电流稳定后再计数,必要时需采取缩短充电时间的措施;

   3)尽量减少试验回路中的导线接触电阻,运行中的变压器分接头常受油膜等污物的影响使其接触不良,一般需切换数次后再测量,以免造成判别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