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1):
N线接地还是PE线接地
   现实中部分电气施工人员对TN—S系统中重复接地的有关问题及要求不甚了解,在实际施工中出现一些问题。集中表现为:就TN—S系统的重复接地问题中是对N线重复接地,还是对PE重复接地莫衷一是,提法不明确。
  对于TN—S系统,重复接地就是对PE线的重复接地,其作用如下:
(1)如不进行重复接地,当PE断线时,系统处于既不接零也不接地的无保护状态。而对其进 行复重接地以后,当PE正常时,系统处于接零保护状态;当PE断线时,如果断线处在重复接地前侧,系统则处在接地保护状态。进行了重复接地的TN—S系统具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双重保护功能,即PE断线后由TN—S转变成TT系统的保护方式(PE断线在重复接地前侧)。
(2)当相线断线与大地发生短路时,由于故障电流的存在造成了PE线电位的升高,当断线点与大地间电阻较小时,PE线的电位很有可能远远超过安全电压。这种危险电压沿PE线传至各用电设备外壳乃至危及人身安全。而进行重复接地以后,由于重复接地电阻与电源工作接地电阻并联后的等效电阻小于电源工作接地电阻,使得相线断线接地处的接地电阻分担的电压增加,从而有效降低PE线对地电压,减少触电危险。
(3)PE线的重复接地可以降低当相线碰壳短路时的设备外壳对地的电压,相线碰壳时,外壳对地电压即等于故障点P与变压器中性点间的电压。假设相线与PE线规格一致,设备外壳对地电压则为110V。而PE线重复接地后,从故障点P起,PE线阻抗与重复接地电阻RE同工作接地电阻RA串联后的电阻相并联。在一般情况下,由于重复接地电阻RE同工作接地电阻RA串联后的电阻远大于PE线本身的阻抗,因而从P至变压器中性点的等效阻抗,仍接近于从P至变压器中性点的PE线本 身的阻抗。如果相线与PE线规格一致,则P与变压器中性点间的电压UPO仍约为 110V,而此时设备外壳对地电压UP仅为故障P点与变压器中性点间的电压UPO 的一部分,可表示为:UP=UPO×RERA+RE

网友A:
不错,对接地与接零描述很清晰了。

网友B:
一般的重复接地,接地电阻较大

网友C:
一般情况下,重复接地比较好,抗干扰也比较强

网友D:
非常好!我想再问问楼主,PE线进漏电器是否会引起漏电保护器的误动作。

楼主:
楼上的难道你不会用漏电保护器吗?
起工作原理不懂吗?

网友E:
没理解清楚,最好有相应的图同时发过来。大家学习才方便!

网友F:
楼上的 ,这样是不能使用漏电保护器的

网友B:
保护线【保护零线、地线】不能经过开关,必须直通

楼主:
对于漏电的用法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了,如果把保护PE线也进漏电我到想问问怎么接线啊?

网友G:
我们一般也选择重复接地比较多。

网友H:
非常好!我想再问问楼主,PE线进漏电器是否会引起漏电保护器的误动作。

你的问题不对的,pe线是保护线不能进漏电保护器的,你再好好看看楼主的文章,只能时N线进漏电保护器

楼主:
大家对电器的用法还有不是太明白的地方,另外对一些基础知识掌握的还不是太全面
所以请新人多看看论坛的老帖和精华帖,那些都是很经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