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CPU speed

楼主(2008-12-11):
大家好,我最近在学习三菱的Q系列PLC,关于CPU 的速度我想请教一下,三菱的CPU 能达到多少。常用的CPU 速度是多少?谢谢!

网友A:
Q有好多款CPU, 速度也是不一样的
高性能中最低的Q02CPU,处理LD指令时间是79ns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有点含糊,如果学习的话你应该把型号给大家说说
另外论坛里有这方面的资料
好好查看一下以前的老帖,会有收获的!
另外说一下:学习一定要自己钻研,实在不明白了可以求助,这样对你学习的帮助大

网友C:
不同的指令对应的执行周期也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