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1):
各位大侠:
     谁能帮我解释下PLC与变频器通讯协议怎么写,需要知道那些参数,和 参数如何设置。要PLC控制变频器启动或停止、输入频率等命令数据如何传到变频器。传到哪?
              大家帮帮忙,本人对这方面没接触过

网友A:
先把你用的PLC及变频器详细品牌、型号讲清楚;
三菱的话可以到三菱网站上浏览;

网友B:
通讯程序设计在自动化系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例如plc与操作界面的数据交换,通过通讯对变频器的控制,plc的连网等等。

   要想实现plc的通讯编程,首先所选的plc必须有强大的通讯能力,就是说plc的操作系统能够支持多种通讯格式,通常一种品牌的plc如果

能够提供给用户更多的编程自由度,那么这种品牌的技术开发能力就越强大,大多数品牌只能提供固定格式的通讯格式或协议,这就大大局限

了plc与其他智能设备的数据交换。

   以一台PLC通过485通讯控制多个某品牌的变频器为例:
   如果该变频器的波特率是9600b/s,8个数据位,奇校验,1个停止位。那么首先必须在plc的嵌入C窗口的初始化代码区编程一个通讯口设

置语句:Set485Port(9600,o,8,1);仅仅一个语句就完成了对485通讯口的编程。

   由于485通讯必须设定主从关系,这里是plc控制多台变频器,所以plc必须设置为主,因此还需在初始化代码区增加一个地址和主从设定

语句:SetAddress(1,MASTER);事实上,对于主控制器来说,地址已经失去意义。

   通讯口已经设置完毕,下面就是如何根据要求将数据发送给变频器。
   例如一组8字节控制数据如下所示:

01h ---->变频器编号
   03h ---->命令
   21h ---->两字节参数地址
   02h
   00h ---->两字节参数
   02h
   CRC --->两字节CRC校验马
   CRC

   PLC程序:

   Set485TBAddPointer(0);
   AddNumberTo485TB(0x1);
   AddNumberTo485TB(0x3);
   AddNumberTo485TB(0x21);
   AddNumberTo485TB(0x2);
   AddNumberTo485TB(0x0);
   AddNumberTo485TB(0x2);
   AddCRCTo485TB();
   Start485Transmit();
希望对你有些用处

网友B:
变频器与NPBA-12通讯适配器模块相连,接入Profibus-DP网中作为从站,接受从主站SIMATIC S7-315-2DP来的控制。NPBA-12通讯适配器模块将从Profibus-DP网中接收到的过程数据存入双向RAM中,的每一个字都被编址,在变频器端的双向RAM可通过被编址参数排序,向变频器写入控制字、设置值或读出实际值、诊断信息等参量。
变频器现场总线控制系统若从软件角度看,其核心内容是现场总线的通讯协议。Profibus-DP通讯协议的数据电报结构分为协议头、网络数据和协议层。网络数据即PPO包括参数值PKW及过程数据PZD。参数值PKW是变频器运行时要定义的一些功能码;过程数据PZD是变频器运行过程中要输入/输出的一些数据值,如频率给定值、速度反馈值、电流反馈值等。Profibus-DP共有两类型的网络PPO:一类是无PKW而有2个字或6个字的PZD;另一类是有PKW且还有2个字、6个字或10个字的PZD。将网络数据这样分类定义的目的,是为了完成不同的任务,即PKW的传输与PZD的传输互不影响,均各自独立工作,从而使变频器能够按照上一级自动化系统的指令运行。

变频器与PLC应用Profibus-DP现场总线连成网络后,除在PLC自动化系统中进行编程外,在每个变频器上也要进行适当的参数设置。
通讯电缆联接后,启动变频器,完成对变频器通讯参数的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指点。学习中·~~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的具体的协议格式。2、3楼说的那个是MODBUS协议。

网友B:
关键是看你的PLC和变频器是什么品牌,看看它们支持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