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2008-12-11):
DMOV K0 K5Y40
这个指令怎么解释,求高手解答!

网友A:
K5Y40表示Y40~Y63(共20点)
执行后全部为0,变成OFF状态;

楼主:
我用的是A系列的是16位进制K5Y40表示的是Y40-Y53
我主要是想问为什么用的是DMOV而不用MOV指令,二者有什么不同。

网友B:
A的和FX地址编码不一样
FX8进制
Q/A16进制
DMOV是操作32位数,MOV是操作16位数

网友A:
K4Y40只有16位,可以用MOV,超过16位只能用DMOV;
FX系列I/O是8进制的;
A、Q是16进制;所以A系列K5Y40表示Y40~Y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