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1):
我单位有一台132KW 的在引风机运行,现在全厂的负荷大约为445KW,无功为194Kvar怎样选择变压器也能满足大风机的起动?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是选变压器还是选启动方式?

网友B:
引风机最好是变频运行。

网友C:
选800的变压器,星三角启动或是自偶降压启动,钱多用变频或是软启动

以后企业有发展计划的话,变压器选1000----1250

楼主:
用500KVA不行吗?我厂有一个500的,还有一个1000的,1000的费电说用500的行吗?为什么?

网友D:
最好用软启动或变频器控制,不过成本较高。

楼主:
我厂用自耦变压器起动.应选用的变压器是多少?

网友E:
你说的自耦变压器还是,电力变压器啊,麻烦说清楚

网友F:
据我所知现在要申请一个630KVA的变压器是很难的,不过楼主的这种用法用630的应该没有问题,至于多大的电机用什么起动方式,一般是15KW以下的可直接启动,如变压器的容量足够大,132的也可直接启动,如何具体计算还要查一个供配电变压器选择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