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1):
西门子PLC程序中调用了很多的状态寄存器,像M3.0,M3.1之类。
有两个问题:
1.第一个子程序运行后将M3.0置为了1.下一个子程序查询M3.0时,是不是还是为1?
2.程序执行一个周期后,调用的状态寄存器会不会自动清掉?

网友A:
1.是,因为M是全局的,在任何子程序里都一样
2.不会,如果会自动清除,那就不叫状态,编程序的人和PLC都没法活了!

网友B:
如果没有给M3.0复位的话,就会一直为1的
程序是循环扫描的,只要不断电,不修改,寄存器中的值就会一直有,不变化的

网友C: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是不会改变的,在次使用还是有的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指点 明白了

网友D:
像L就和M不同了。
在局部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