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1):
哪位大侠能解释下脉冲电磁阀的工作原理,如何用PLC控制?

网友A:
工作原理:通过导线将电磁阀体内线圈输入正向脉冲信号,线圈产生的工作磁通,使动芯吸合,打开阀门。当停止正向脉冲信号输入时,动芯释放,动芯在弹簧力的作用下回复到初始状态,关闭阀门。

网友A:
另外有自保持型的,停止输入正向脉冲或断电后也能保持,需要输入负向脉冲信号才能复位;

网友B:
是只要正向脉冲给着,就会开吗?
还要不要指定的脉冲频率与数量?
这个我也没用过,没见过

网友C:
脉冲电磁阀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器的脉冲转化为机械的脉动使得脉动气体的强大能量变成动量在短时间内释放产生巨大冲力

网友C:
用plc控制其脉冲的间隔应根据额定气体压力恢复时间l来确定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学习中`

网友D:
一般在除尘设备中电磁阀用的比较多

楼主:
PLC如何控制脉冲宽度?

网友D:
三菱可编程有一10K的环形计数器,FX1S(1N)高速计数器可以接受100K的信号。同时有上升沿及下降沿中断输入。测数个毫秒宽度的脉冲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