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1):
^_^看着这个短文写的不错,很有才,就转来给大家看看。

读了几年的自动化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学的自控系统和男生追女生的过程如此近似.男生了就好象这个系统中的控制器,女生就是我们的控制对象,我们的目的就在于男生这个控制器(男生)能很好的与我们的控制对象(女生)相结合.

  首先男生要研究好他控制对象的特性,比如什么直接表白法,暗地示意法,曲线救国法,先给她加点激励信号看看她有什么反映给她建立对象模型才好进行下一步的关键步骤系统控制方案的选择.

  其次控制方案我们一般情况下要根据不同的女生对象有所区别,对于大多数女生来说PID就完全可以满足系统需求了,当然也不排除少数控制对象过于复杂或者有着特殊的控制要求.那就没有办法咯,兄弟,只能是硬着头皮去搞搞先进控制论了,看看是来个模糊控制了,还是搞搞什么神经网络控制了.设计控制器时还要系统鲁棒性考虑好了,我们现在的对象可是每秒钟都在千变万化的女生,没点鲁棒性怕是没几天你这个系统就发散崩溃了哦.对了,同样重要的还有系统的超调和震荡时间,不然咱兄弟这个控制器今天被甜蜜似漆明天又冷落冰霜,这样来回几次怕是心理承受不起了.呵呵……

  再次参数整定也很重要了,这个就要看看你是要如胶似漆型还是若即若离型了,如胶似漆型你就加强点控制作用,让我们的对象女生紧跟着咱控制信号动作. 若即若离型也好办,减小点控制作用,只要系统不发散就行了,咱不图别的求个系统的平稳就可以了.

  最后还有一点,防扰动,咱这个社会漂亮女生可是惜缺资源,说不上某天那个坏小子插一脚来个扰动,事先咱没考虑到这可就惨了,轻者系统剧烈震动GG和MM吵架怄气,重者系统崩溃分手走人.所以这个预防扰动相当重要,比如对预知扰动我们加几个前馈控制器,不给其他坏小子漏洞可转.不能预测和预测到了前馈没法解决的,我们就要加反馈环了,从MM身边朋友入手,让她们做自己的传感器,根据传感器的反馈信号及时修正控制信号如,甜言蜜语,装可怜什么的反正动手一定要快,要准,方可保的系统平安.

网友A:
哈哈,经典,工控群友可以多学习一下。呵呵

网友B:
咱不图别的求个系统的平稳就可以了.嗬嗬嗬嗬
太有才了

楼主:
^_^系统平稳,你这个要求可不低^_^难度大呀。

网友C:
看来是个闭环控制

楼主:
^_^闭环一开始也有超调呀,还不稳定呀^_^不过要看你的PID设置的怎么样呀^_^看看你是不是有足够的魅力呀^_^

网友C:
回家好好看看自控原理去
研究研究怎么自动控制老婆的原理

网友D:
看来作者不但是个出色的工控人才,文采也很好嘛。

网友C:
这样我也能在做一把手了!
可是理论上好象不行

网友E:
现在流行一个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流行一个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
三菱一个Q173HCPU运动控制器可以控制32台伺服!只要用光纤一直串下去就可以了
没什么接线的麻烦

呵呵

再补充一点,可以实现多台启动、同步功能等,插补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D:
楼上两位脑筋转的快嘛,小心别出岔子。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对!
变频器一拖二变频转工频的冲击电流大问题都没解决呢?
还想一拖N?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流行一个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

^_^一拖多容易坏变频器呀。^_^影响工作寿命;

^_^思南是不是处于全面撒网阶段呀,还没到重点培养的阶段呀^_^小心累坏了呀^_^

网友G:
一拖多是可以,但还是一带一好呀,对于Q173HCPU运动控制器可以控制32台伺服,这个成本可能要很高哦。

网友H:
楼上几位都是牛人啊,
想不到啊想不到,原以为只有像这种人才会惦记着一拖N,想不到楼上几位才高八斗的老师也会精神出轨!我代表师母、代表母同胞们××你。O(∩_∩)O

楼主:
^_^估计那几位大侠没看标题^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