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1):
文本里的程序上传到电脑上时,怎么只有第一页的画面阿?

网友A:
那是显示初始画面,在画面窗口里面可以选择下一个画面

楼主:
你好!谢谢你! 初始画面是我自定义的是有的,我说的是用户画面的第一页, 我一共编了15页用户画面,可就只有第一页了,其他的都没有 我也找过了.  但是用以前的一个文本(型号一样) 试验是正常的都有,也是用同一个数据线试的. 但是文本里是有的而且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