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1):
电气工程的安装一般是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安装公司负责,设备工程师只负责调试.但是目前的现状是:1,由于工期短,人手少等原因,有些安装公司会在一些细节上偷懒省事;2,很多安装队实际上只是某些个人挂靠在相应自制的单位下,拿到项目后 当地招聘的没有专业能力的工人,根本不知道一些安装规范;3,一些单位为了省钱,没有顾安装公司,而是自己工人接线,而目前的电工一般都是接上能通电就行的思想;4,设计上的漏洞,造成某些柜间接线不能对应.
如果工程师忽略对接线质量的监督或审查,直接投入调试中,在后期就会发现调试的过程非常不流畅,甚至无法进行.
根据本人在现场的调试经验,给出以下建议:
1、检查接线质量。包括信息明确的电缆号、线号(如果没有或不全应毫无商量的让其补上,否则不管在调试中,还是在维护中都会带来大麻烦。),接线是否紧固(应用上你六分以上的力量拽,拽不动才合格。),接头部分剥线长短是否合适(剥短了可能压到线皮上,剥长了可能不小心使线间短路)。
2、检查接线对错。无论安装公司的工作怎样,都要用单柜的出线图(不建议使用设计院给的接线图,现在某些设计院的项目太多,出错甚至是巨大错误是经常的事情。)对照现场的接线有无遗漏和错接,如果有可能,部分关键线和电源线要亲自校对一下。
3、计算各动力线的线径,检查屏蔽层的连接,检查地排/地缆的焊接。

网友A:
这我有深刻的体会,我们电控房一次出故障,我拿着接线图按图索骥,开始排查,结果发现有几处对不上号,白白浪费了我不少时间。

网友B:
这好象是电工最基本的技能

出色的工程师应该是让每一位都看的懂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好象是电工最基本的技能

出色的工程师应该是让每一位都看的懂图纸

那你并不了解现场的现状.很多新入行的电工和工程师(刚出校门)并没有读过规范,就算读过的,也没有体会到规范要求的重要性,处理过工程现场的人都有体会,接线最麻烦的不是接那一下,而是打线号,套线号,因为线号笔线号管在急着接线的时候经常找不到,而不套线号接上线,对于当时来说是可以正常使用,而且短时间内能够记住接线的顺序的。所以人在这个环节上容易偷懒,给后来人带来大麻烦(反正麻烦不是自己的)。
另外,你说出色的工程师让每一位都看懂图纸。其实,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出色的工程师(设计师)的肩膀上同时都会承担几项工程任务,每个任务所能分配的时间都很有限,所以不可能照顾到所有的人(主要是那些毫无电工基础的人),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事情的繁多,图纸上,尤其是接线图上出现一些错误是非常正常的。如果你说,没时间就不要接下工作。那么哪个公司会看着钱不赚,哪个工程师又是能够说没时间干,就能不干的呢。

网友C:
^_^每次都要弄个接线说明,把怎么接线,推荐多大的线径,哪里接地,最好怎么接还有地沟怎么走,都要要给人家写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_^每次都要弄个接线说明,把怎么接线,推荐多大的线径,哪里接地,最好怎么接还有地沟怎么走,都要要给人家写清楚。
如果这些都不做的话那我们还设计什么呢?这些工作就是我们要做的啊!借用你的"^_^"用一下

网友D:
大家应该还要注意接线质量!记得有一次做变频改造,当时电机是200多KW的,送电调试一切正常,当回到公司的时候,厂家打电话过来说:空开跳掉,当时心里马上没有底了,你想空开的电流比变频器的多好多,变频器应该先保护呀!就开始对变频器担心了,到现场,检查变频没有什么问题!这才放心,但是能够让空开跳掉肯定是很大的电流,后来发现空开下面的螺丝没有上紧,有点虚接,才造成的大电流,由于当时时间比较紧所以造成疏忽,从那以后对于接线,一定要两个人检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_^每次都要弄个接线说明,把怎么接线,推荐多大的线径,哪里接地,最好怎么接还有地沟怎么走,都要要给人家写清楚。
如果这些都不做的话那我们还设计什么呢?这些工作就是我们要做的啊!借用你的"^_^"用一下
两位是设计院的吧,或者是搞建筑电气的.设备厂家的工程师,不可能有时间到现场去看他的建筑布局,而且很多时候,放设备的房子还没建好,设备就要做好到现场了.不知道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没有.有一次夏天,我们10kv的整流变压器,整流柜,控制柜,就放在外面,然后调试,看要下雨了,赶紧停电,找个塑料布盖上变压器就跑.

网友B:
其实楼主提到的这个问题的确很重要
只是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现场施工人员都有这个素质
那么我们怎么办?
接线的质量是很重要,但是还是要有相应素质的人去完成啊!

网友E:
深有体会,而且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今天早上还出了同一个问题,但又如何,难道下面的人做后你都再做一遍.事多会把你累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深有体会,而且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今天早上还出了同一个问题,但又如何,难道下面的人做后你都再做一遍.事多会把你累死.
这是一种态度,同时传达给下属或接线单位一个信息:不可能马虎过关.

网友B:
其实我们缺的是一种监督机制和一种职业责任
如果你没有这个职业素养的话国家就不允许你干,如果你偏干的话有相关的监督机制在监督你
这样的话大家都能干好
其实现场每一个施工的人员对这方面 的知识都不缺乏,但是素质谁都保证不了

网友F:
线是肯定要接紧的!
我记的我们公司的产品去船检的时候.船检师就找线拔呢
看是不是松了!

网友C:
^_^因为接线不牢出事故,俺到现场去处理了有5、6次了^_^
柜子发到客户那里肯定有颠簸松动,所以在接线前一定要在紧紧

网友G:
这个可是深有体会的,如果一个工程师不能准确的把握现场的硬件接线,出了问题会很麻烦的

网友H: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出了问题很难找故障点。

网友I(2009-01-16):
每次都要弄个接线说明,把怎么接线,推荐多大的线径,哪里接地,最好怎么接还有地沟怎么走,都要要给人家写清楚。

网友J:
是电工最基本的技能

网友K:
设备的功能与工艺同样重要,但是有时为了图快就的这样。

网友L:
做电工的深有体会吧。

网友M:
很重要的问题。即使当时不出问题,以后出问题检修也方便!

网友N:
是很重要的问题。接线时候不注意以后就是大麻烦的

网友O(2009-02-16):
接线是最最最最最基本的,工程师应该对这个要重视,即使你设计的再好,接线出问题就毁了你设计的图纸了

网友P:
我本来的月工资是 3000 ,老板等上司因其他事情心情不好,无故给扣 1000,
而且不给我说明任何原因,也不让我说理。
这时我接线还考虑到质量吗? 尽快完成工作休息吧。。。

网友Q:
大家应该还要注意接线质量!记得有一次做变频改造,当时电机是200多KW的,送电调试一切正常,当回到公司的时候,厂家打电话过来说:空开跳掉,当时心里马上没有底了,你想空开的电流比变频器的多好多,变频器应该先保护呀!就开始对变频器担心了,到现场,检查变频没有什么问题!这才放心,但是能够让空开跳掉肯定是很大的电流,后来发现空开下面的螺丝没有上紧,有点虚接,才造成的大电流,由于当时时间比较紧所以造成疏忽,从那以后对于接线,一定要两个人检验一下!

我司有次也是因为空气开关一相接线柱松了,结果发烫而起火,幸好只是那一点不多.......那次正好在外面,花了我五十元的打的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