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1):
如题
本驱动器共带两台电机,一台小车机构用,一台俯仰机构用
小车机构运行正常,俯仰电机前段时间励磁线圈烧,修复后回装调试时,
调速器就地单转电机,升到额定转速一切正常
联动操作时,驱动器报故障“F515 M1FexOverCur”及“F517 ArmCurRipple”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励磁线圈烧了?这和装置有关系吗?是不是强迫他冷却风机出问题了?还是电机的励磁设置的不对?励磁控制应该采用恒电流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