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8-12-11):
哪位大个能给一份PLC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阿,简单点的正转到一定位置(丝杆传动滑台运动)停 然后再反转回原点,要求的精度一般.   邮箱:jinwei790310@126.com   先谢了!

楼主:
三菱FX 台达 的PLC都行.不要用接近开关定位.请高手一定帮忙啊.

网友A:
完全的没有,
三菱的就是用定位指令就可以了DRVI,   DRVI   D0   D10  Y0   Y4
按编程手册上用这个就可以让电机动起来
D0脉冲数
D10频率
返回D0中放个负数就可以了

网友B:
三菱FX1S/FX1N就可以了;用晶体管的Y0  Y1输出脉冲控制;

网友C:
我不知道有多少这种现成的程序,但是这一直没有回复楼主,看了二位版主的回答也来顶一顶。
我不会给你程序,因为给你也没有办法看懂,只是想说的是:如果你真想把这个行业学好,就花点钱买一套步进电机和一个能控制用的PLC。有这些拿在手,我保你只要二个小时就搞定了,学东西我的认为还是注重实践,特别是对技术性的。
一个42的步进电机一套大约350元,一个PLC(买二手)松下FP0-C16T约400元,三菱FX1N、FX1S-20点以下约600元。松下数据线不值钱,三菱SC_09你给40元有人买给你。
有了这些硬件,请楼上二位用二分钟时间帮你写一个是了,我技术楼上二位版主差远了,敢写。

楼主:
"返回D0中放个负数就可以了" 怎样放负的阿?用传送指令?  要不再直接点,假如用32步进电机8细分的驱动器要电机以600r/min的转速正方向旋转 一直转下去不要停,能给个梯形图吗?  三菱的PLC.

网友D:
没用过,看看资料,应该能做出来的,不行的话就打PLC的热线电话 !
PLC的功能很强大的,不可能每个功能都有机会用的!

网友A:
DRVI   D0   D10  Y0   Y4
D0的数可以用传送指令传送,写个常数比如  K10000也可以
转速由脉冲频率决定,
你可以算出一圈要多少个脉冲,那么1分钟600圈就是1妙钟10圈,那么1秒钟要多少脉冲你就知道了,这就是频率了,放到D10中
D0 中数值为0时,可以一直转动不停的
指令前加个触点,接通了,就可以发脉冲了

网友C:
8细分600转,这个转速达不到了。

楼主:
4楼的朋友说的有些道理,  我想: 学好这行有2个途径. 1 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各种硬件都比较齐全的(步进系统  伺服系统 触摸平等)自己多看些资料多研究就能实现了. 2 是不具备(1)的硬件条件的,但是如果能够得到一些有经验的高手对其经常指点帮助同样能够实现.  而且会比(1)用的时间少.(当然两者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和最起码的1个PLC).   正如我发的帖子,如果哪位大虾能够给个程序(哪怕是不完整的程序)我想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学会了,而且不光是我 还有很多和我目前情况都差不多的的朋友,也都能经过此帖得到很大的收获的.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C:
松下的,把DT414改为0,就返回去了
也就是当走到DT414的目标值的后,再把0写入DT414
三菱的也是一样用。都是把目标值改成0

楼主:
多谢 wushulin朋友!

网友A:
使用时要注意是相对定位还是绝对定位
绝对定位时,前进一段,在返回时,地址为0就能返回到起始点

相对定位要以当前的点为参考点,返回就要写负数

可以自已试做,有具体问题来这问

楼主:
虽然我不能马上理解,但是我一定多找关于松下方面的资料来研究的,再次感谢!

楼主:
谢谢 13楼的朋友!

网友C:
其实我认为控制里面要搞明白绝位和相对位的道理,要知道什么是绝对位什么是相对位。说不定很多人都模糊着。
我上图有点问题。这个H0应该就是相对位了,把H0要改成H12才可以,特更正以上错误。
松下改为H12才是绝对位置。上图程序是只须一个相对位置控制的。这个位置是以原点为基准的

网友E:
楼上的师傅,您们好
我请教个问题是什么是绝对位值什么是相对位值

网友C:
回楼上,到机电一体化里面去看,我去写一个关于绝对位和相对位的贴

网友A:
简单点讲
绝对定位,始终有一个参考点———原点,每次定位的距离都是针对这个原点设定的
相对定位,每次定位的距离都是针对当前的位置来确定的,就相当于此次定位的地址的位移量是和上次位移的停止的地方(现在的位置)相比较设定的

楼主:
绝对 和相对 这个我能理解的,我搞过数控编程 里面就有这些方面.

网友E:
谢谢fumz78,wushulin两位师傅的指点,我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