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1):
问下大家光栅尺的零位线有什么用?
  可以在尺子任一点取为原点参考点吗?
是不是要绝对型的才行呢

网友A:
直线光栅尺的定尺上有两组光栅线,主光栅线和每隔一定距离的基准标志光栅线。主光栅线的信号用于确定轴的移动方向和位移量;基准标准光栅线产生零位信号。光栅尺上的黑块是一块电磁铁,在扫描单元上有一个干簧管,当接近磁铁时,干簧管接通,零位信号才能输出。那是针对增量式的光栅的,对于绝对式的光栅是可以不用它的,因为本身有硬编码的缘故,一通电就有零位的存在了,直接读出坐标值。

网友B:
没用过光栅尺,但零位信号看上去应该和编码器的一样的作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