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1):
一、pcb设计的过程是“原理图设计”和“pcb板设计”有时还包括在“设计过程中的需求改动”这三项的一个迭代过程;而在画pcb时我之前最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未有布好局就开始走线(不是指验证式走线);跟着在之后的设计中改动布局后,又要重新走过线,浪费了不少时间,所以一个总结式的画pcb板的原则是:“在导入pcb元件库后,第一步是要做好元器件的布局,当有很多相同的电路单元时,一定要用多通道设计,这会节省很多时间和更易于修改,在布局的过程中先固定好不能变动的元器件,然后把比较独立的导入自子原理图的room内的元器件进行快速的预布局(在必要时可进行快速的验证式走线,以有一个大致的感觉)。
   当把所有功能单元都放置好之后,可以用n>s>all打开所有的飞线感觉一下当前的网络布局,然后n>h>a关闭所有飞线;
  好了,当刚对加载入pcb的元器件完成了精略的布局后,我们就碰到一个问题,是现在就开始布线了吗?答案是千万不要这样做,尽管你很想开始布线了,也不要这样做。下面是在粗布局完成和真正开始布线之间,我所要做的步骤:
(1)在刚完成粗略布局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先分析下原理图,把高速数字电路、模拟量信号电路、电源电路、功率电路、pcb所用的层数等进行一次综合的考虑(最好是一边看着pcb图一边思考。
(2)然后把pcb上的元器件分成组,(这时所指的组并不是指加载时altium designer 中的room)然后用快捷键n>s>n or n>s>o 对一些主要net 进行有选择的显示(一般来说,设计pcb都是围绕着一个或多个主mcu来进行的),从中我们可以预测到走线的策略,在这过程中,如果发现飞线交叉得厉害,有时我们还要对原理图上进行修改以方便pcb的布线;有时(经常)我们在这个环节上会发现有更好的布局,所以在这环节中要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可以说这个环节其实是如下过程的一个循环迭代:
“有钟对性地分析pcb上的飞线 > 改原理图(很多时侯是交换一下网络节点)>  改pcb布局“

这个过程的时间的花费是“项目进度时间”、“更优的pcb设计“的一个拆中,有时,我们会在设计完成后的一段时间内发现有更好的设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看到pcb版上有ver1.0 ver1.1 ver2.0的原因了。
下面是我设计的一块控制板的粗略布局至精确布局的迭代过程中的“快照1。

网友A:
嗯,学习了。不过protel的原理图画的时候就要求考虑走线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网友B:
不错噢~不过还有很多注意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