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1):
本人设计了多种全自动钻孔机,并且全是小而精的孔。材质有不锈钢,有普通钢,有铜材。因此在钻孔机上也遇到了很多的技术难点。在这里我暂不说明解决方案,请各位高手提出各自的看法,大家共同讨论,以待进一步完善。(针对大批量生产产品)
 (1)。一般小钻头特别是小于1.3mm以下的孔是最难加工的,孔小,钻孔深度深,材质硬(最多的是不锈钢),对于这种孔也就是最难钻的了。
  (2)钻头最容易磨损,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一支好的钻头一个孔都不能钻完就磨损。完全钻不动,听声音明显不顺,只要有这种声音,钻头马上就会断掉。有时一个好的钻头的寿命非常地短,只能钻几个到几十个孔就完了。
 (3)一台自动化的机器,一般是没有人看守的,所以在钻孔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钻头不利,卡屑等引起的断钻头。这要求有一个对钻头的监测,但是怎么才能监测到钻头不利呢?
  在我们回答问题的同时,也是对其他机电人员一种帮助,请大家参与,谢谢

网友A:
还有难度大的就是孔大材质薄的也不好钻
对钻头要求非常高

网友B:
监测钻孔机的电流 ,声音频率

楼主:
监测电流还可行,但是声音频率就有难度了。还有电流怎么监测也是一个问题点,监测在什么什么位置是关键,能说说吗?

网友C:
钻头在钻孔时是用什么方式前进的,钻头转速是多少,钻头钻孔前进的速度又是多少,再就是磨的钻头质量怎么样,钻的孔不一样,材质不一样,这些都是关键。

楼主:
一般前进的方式可以分为气动,油压,步进,伺服(自动化机械没有手动)。转速是随钻头的大小有关,转速和钻头直径成反比,钻头越大,转速越低。进给速度与材质有关,材质越硬,进给速度越慢。这些是要根据实际操作情况来定,没有一定的公式可找。切削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材质不同切削液也相应的不同。

网友C:
这东西确实不好控制,在钻孔时很容易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现在有不少合金的钻头,不知这么小直径的有没有,最起码可以耐用些,能否用钻孔时板材的温度控制前进的速度和转速。

楼主:
呵,如果是很大的一个钻头钻孔就不用拿到这里来论了,正因为现代加工的难度精度速度等等,才有非标自动化这个行业。

网友D:
针对1,2问题,可以去买镀过层的钻头,根据所镀的涂层种类,寿命可提高3-10倍,有含C的润滑涂层,有超硬耐磨损的抗氧化的涂层,有的涂层含以上两种功能,对于加工铜材等相对较软材料,加工时容易粘钻,镀过相关涂层的钻头不仅可以提高寿命还可以解决此问题.

3问题可以从转轴的转矩的测量比较可行,当钻头堵转时,超过设定的转距,,当钻头崩断时,低于设定的转距,两者引起机器停止并报警

这些涂层应用在高速钢及硬质合金上比较多,专用于高速加工自润滑及比较硬的材料加工上,钻头镀涂层都是高档的,比较贵,但性价比不错,

楼主:
其实针对钻头不利的原因太多了,特别是新机,钻头不利是最常见的了,我在最初设计钻孔机的时候曾做报废了好几台机,价值差不多20W。所以才到这里来和大家共享一下这方面的得失,请各位说出各自的经验,将作一定的总结。包括机械和程序。

网友D:
涂层就是在刀具,模具,钻头上镀上一层只有2-5个微米厚的保护层,有含AL的抗氧化涂层,有含C的润滑涂层,有含Cr的防腐蚀涂层,有的兼有以上几种功能, 目前主要用于高速精密加工行业及模具制造业.

楼主:
这种刀具我也选用过的,还有那种大小头的钻头也选用过,如果钻8mm深的孔,那订做钻头时切削部位最大做到10mm长。

网友E(2011-05-02):
在钻柄联接个专用可调的扭力器。带有感应信号。当钻头钝化扭力变大扭力器头分力,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