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流互感器铭牌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2-11):
如图

网友A:
这个互感器是装在配电柜的低压总柜上面的吧?
3000/5电流够大的了。
Max.V.1150V Max=最大
3000/5 输出按此除法算式,然后在计量上又算回来。也就是按比例缩小600倍,3000A输出信号只有5A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这个公司网站都找不到,
class 1.0是精度吧?
O.C.Strength 40 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B:
3000/5 的电流互感器
一次线是【一匝】
功率40VA ,用于50 / 60Hz电路中
最高电压1150V
准确度等级:1.0

网友C:
是3000/5,变比倍率600.输入3000A输出5A.
工作电压最大1150V。
一次穿心1匝。
工作频率50~60HZ.
功率容量40VA.
精度1.0级。

网友A:
呵,我的是算错了。应该是小600倍,而不是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