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1):
我在工作中遇到的关于三菱PLC的应用中遇到的了一些问题,现我想用三菱编程器来解决一些问题,敢问请教一下.

网友A:
无具体内容
把内容说清楚,具体问题是什么,
不然此贴有可能被删

网友B:
如果不会用,就只有找一本资料了,这里几句话哪里说得完?

压缩了还有2.2M,上传不了

楼主:
[求助]
就是想知道一下,我们现在用的是三菱Q系列8.0的PLC,是不是 只有用三菱型号的编程器.

网友A:
说的比较乱哦,比较难理解
一般是讲编程软件是8点几版的
Q系列PLC也要用编程软件的

网友C:
呵呵;大概是说手持编程器吧;
Q的是不能用手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