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1):
请高手帮忙弄电机回馈制动、反接制动、能耗制动的电气原理图 不胜感激!
最好能有详细的3张图纸 谢谢!!

网友A:
图纸我手头暂时没事,我建议你找本《电力电子技术》教材来看,上面有详细的电气原理图。

网友B:
我记得是《电力拖动》的书上有吧,你去书上找一下吧,我也记不住了,学了之后就没用过!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有点含糊:我可以告诉你你所说的这些制动方式,每种制动方式都有好多种,
另外根据电机的不同,制动方法也是不同的
你所说的电机大家都不知道是哪种啊?怎么回答你呢?

网友D:
是《电机拖动》吧``我现在还在学这个``不过还是不懂``太笨茑

网友E(2016-06-21):
建议你查找《机床电气控制》,里面有你需要的详细电气图和控制原理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