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1):
10000V变400V变压器输出电压能调吗?怎么调?

网友A:
看你的变压器有无调压模块了!

楼主:
在PLC显示版上有调电压这项吗?

网友B:
一般的变压器都有15000V,10000V,9600V三档可调

网友C:
楼上错拉.是10500V

楼主:
我问的是变压器输出的电压不够,可以调吗?

网友D:
电力变压器分   有载调压   和   无载调压

无载调压比较常见,一般分3档,10500v     10000v    9500v  出厂时在中间位置

如果你的输出电压偏低,无载调压分段开关在中间位置,你可以调节至9500v 输出电压即会升高20v 左右              必须断开变压器进线和出线电源,经有效地验电器验电后确保无电,方可调节。

网友E:
输出电压不够,你把一次抽头i调低了不就行了吗~~!!

网友F:
当然可以挑了啊,变压器上分接开关,按照高往高调,低往低调的原则,如果二次电压过高,就把一次调高一个等级,如二次电压过低,就把一次调低一个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