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1):
可能有人对什么是绝对位,什么是相对位不是很清楚。PLC和CNC系统里面常常出现这二个词。说明: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以下只凭经验说出。
相对位和绝对位我的理解实际上就是一个坐标系,用于机床上面,就成了相对坐标和绝对坐标。
相对位:比如这台机床的位置停在离原点位置的400mm处。现在要求机器行走到500mm的位置,这时的指令是把100传送到控制器,这时机器向前运行100而到达500的位置。这就是说要在当前的位置上相加。如果从400位置要行走到300的位置,这时就应该是减100.这都是相对于当前400位置而运行的,所以叫相对位控制。
绝对位:绝对位是指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只有一个基准,所有的数据以此为依据。通常以机器原点为基准,这点定意为“0”点。如上所述,机床目前位置在400mm处,要运行到500mm处,这个时候的指令就是把500送入控制器,机器向前运行100而到达500,同样要运行到300mm处,就把300传入。这都是相对于“0”点来运行的,以“0点为轴心的运行方式就是绝对位。
PLC里面一般会有相对位绝对位置控制命令,在使用一定注意其中的名称而不要弄错.
松下电子表格,增量型就是相对位。绝对型就是绝对位了。
三菱FX2n没有绝对位,只有相对位。

楼主:
机械制图中,同样使用相对坐标和绝对坐标,一般来说使用绝对坐标加工零件比相对坐标更好加工,精度更高。

网友A:
两张示意图
绝对定位
相对定位

楼主:
永宏PLC写法:

网友B:
FX1N、FX3U的都有的,2N的没用过定位,没注意过
绝对比相对精,我不是很赞同,在数控编程里,相对与绝对的使用只是方便的问题,我想与精度没多大的关系了

网友A:
三菱的目前常用FX里的这几种,只有FX2N不能用定位指令的,其它的几款都可以用
FX2N脉冲只有20KHz,也没有专门的定位指令,定位时只能用脉冲指令

网友C:
用于定位的话,FX2N不加定位模块的话功能是没有FX1S/FX1N强的;

网友D:
绝对和相对没有谁的精度高低之分,只有找了原点就可以做绝对定位,否则不行,只要可以发脉冲就可以做相对定位

楼主:
相当位和绝对位精度在程序上是不会有什么问题。主要误差在机械精度上了。
但是我说的是机械加工,和机械制图的精度会差很多,标注不一样,可以加工方式不一样,这样差很多了

网友B:
明白了,版主说的是机械加工上的累积误差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