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1):
新购进一台三垦11KW变频器,在空载试验时,出现加速中过电流OCR报警,可延长加速时间还是不行,也没有发现输出有短路情况,请大虾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新买的就出加速过流,你还是给他换个去吧。

11千瓦的霍尔是焊在板子上的,不好拔下来试试,看看还出过流吧,估计有可能是检测回路有问题了。

网友B:
如果是新买的就出现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给厂家,如果还不行就换一台了,不然到时候有多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