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1):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采用变频器调速:

1.v/f标准控制是在额定频率下,空载和满载两种状态,其转速是怎样的?能做到不丢转吗?

2.矢量控制或DTC控制,转速不会丢转,但是他的频率在空载和满载状态会变化吗?

网友A:
1.v/f标准控制是在额定频率下,空载和满载两种状态,其转速是怎样的?能做到不丢转吗?

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空载满载的转速会有区别,原因就是转差率的存在;做不到不丢转。加闭环可以,但也不是绝对的。

矢量的变频器俺不了解,不是俺的负责范围,控制算法都没看懂,所以不发表意见了^_^

网友B:
DTC不会丢转?这么说成立?直接转据控制,给定的是转距,转速视负载而定,无从比较丢转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DTC不会丢转?这么说成立?直接转据控制,给定的是转距,转速视负载而定,无从比较丢转否。
是的,DTC不丢转。在恒转速控制模式下,他的控制特性与矢量控制一样,而且它不需要转速传感器反馈,控制转速的精度仍然很高。这点已经领教了。
DTC是直接转矩控制,它是一种算法,他的控制模型也同样有转速控制和转矩控制两种选择。类似直流电机的闭环控制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v/f标准控制是在额定频率下,空载和满载两种状态,其转速是怎样的?能做到不丢转吗?

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空载满载的转速会有区别,原因就是转差率的存在;做不到不丢转。加闭环可以,但也不是绝对的。

矢量的变频器俺不了解,不是俺的负责范围,控制算法都没看懂,所以不发表意见了^_^
哈哈,标准控制(V/F控制),如果不加滑差补偿功能,就是你说得那样,转速随负载的增加而下降,在额定点运行,加额定负载,转速就是额定转速,他和同步转速之比就是滑差了。但是如果在变频器里加了滑差补偿功能(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有此功能),那么再V/F模式下,即使加满载,转速也不会有跌落。嘻嘻嘻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有了滑差补偿功能,变频器控制的交流异步电机在V/F模式下运行,1500r/min(以4极电机为例)空载和满载,转速都不会改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空载和满载状态,转速不变,运行的频率变不变呢?哈哈

网友C:
开环控制无论V/F还是矢量控制,转速肯定是在轻载与重载时有区别的,只不过矢量控制时马上就能提上来;
我碰到用外圆磨加工零件的,转速很低,V/F控制时差的变频器不能用,零件放上速度马上就降了,结果磨出来的零件就是椭圆,用高级一点的变频器这个过程不明显,能达到零件加工的要求;

  带PG卡反馈的可以根据转换加补偿,相对会好一些;

网友A:
to:kdrjl

我对你说的标准VF比较了解,至于后来的转差率补偿和转矩提升,以及现在的矢量控制我就不懂了,没具体做过。实在太累人了,不如做应用推广轻松呀^_^

在空载和满载肯定会有丢转的现象。即使现在的矢量控制也会出现丢转的现象,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它们之间的差距就是空载的时候丢转比较少而已。

现在的矢量变频器在低速和高速时也会出现丢转现象。闭环控制的当然除外。

网友D:
2、矢量控制或DTC控制,转速不会丢转,但是他的频率在空载和满载状态会变化吗?

满载时频率比空载时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2、矢量控制或DTC控制,转速不会丢转,但是他的频率在空载和满载状态会变化吗?

满载时频率比空载时高。
哈哈,回答正确!
异步电机采用变频器控制如果不做滑差补偿,电机的空载和满载,转速是要有一定的变化,也就是说,满载的时候,要有一定的转速降落,这就是电机的转差。

异步电机采用变频器控制,如果是矢量控制或这是DTC直接转矩控制,此时的转速是闭环控制的,因此,满载和空载的转速不会变化,但是,由于异步电机的转差存在,他们的频率要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与电机的转差有关。

网友D:
kdrjl前辈,我是这么推到的不知对不对,请您指正:
当满载是电磁转矩T会增加,转子电流I2会增加,交流电机的电动势会增加(转子感应电动势=交流电机的电动势),所以f会增加。

楼主:
哈哈,基础理论掌握得很熟呀,佩服,佩服!非常高兴!

知道这个现象以后,有用处呀,可以利用电机的额定转速(任意的、人为的改变它),建立不同的,自己所需要的电机模型。适应负载工艺(控制需求)的需要。

网友D:
只是看了书而已,嘿嘿

网友E(2011-09-24):
异步电机频率与转速关系
n=60f(1-s)/p
说明:公式推导见http://apps.hi.baidu.com/share/detail/39285310

网友F(2019-03-11):
第一个问题,变频与工频比。变频驱动50HZ是会丢转,原因是程序设计有死区,变频输出达不到380V即最高电压,即使有转差补賞也只是接近最高电压,能达到%98  就不错了,所以与工频相比会丢转。
第二个问题,虽然转速能满足要求,但是速度会在运行中变化 不稳,电流也不稳定 会相应变化。并不是任和负载都适应矢量控制的,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感觉异步电机,转子与定子之间的滑差是它的固有特性。所以对于准确把握电机的滑差,来设计变频器的等效模型,可以更好地发挥电机的机械特性输出。

网友F:
感觉定子与转子【异步电动机】在运行时有一个角度【120度】是正常的,与转速无关。电机的转子的转速与磁场的转速【同步转速】有一个角度,所以叫异步电动机。电机的转速取决于电机的极性。由于变频器采用V/F 控制时,变频器50HZ运行时其输出电压略小于输入电压,所以拖动负载的转速会丢转。【变频器程序 载波 死区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解释的很专业。异步电机滑差是电机等效模型的一个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