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1):
我在做一相直角坐标的焊接机械臂,请大家给说说竖直运动的Z轴用齿轮齿条传动还是用滚珠丝杠传动好一些,或者还有别的传动方式

另看到人家的直角坐标机器人的滑轨架子是漂亮的铝型材的,谁知道哪里有卖的啊

网友A:
见过齿轮齿条的
垂直方向如果是伺服电机最好选用抱闸的,防止断电时没有了锁定重力使它下降

网友B:
肯定用丝杆了。其它方式可以说免论。
铝型材这边大把的,并且有那种专用螺丝和支撑架配。

楼主:
像图片上这样的
版主,可否给个网址或联系方式,我看一下那个铝型材

我想Z轴能伸缩,就不好用丝杠了吧

网友B:
能伸缩,对于这点齿轮和丝杆一样原理,齿轮的安装位置更大一些,运动阻力比丝杆不知道大多少倍,在精度上完全不用比。丝杆可以精密到0.001.齿轮有0.5就不错了。
铝型材的供应商,我找找看,或者明天问一下采购的

楼主:
我说的能伸缩是指,不下来时,整个空间都没有挡的东西
如果用丝杠和螺母,能实现螺母转,丝杠上下走吗?我没这么用过,如果能实现的话,就能达到我想要的效果了

网友B:
找到了一个网址,你自己看一下
http://www.bmdtech.net/product_alprofile.htm

网友B:
你这个问题正好说反了,丝杆是丝杆在转,而螺母随着转动作了相对运动。丝杆还是在原地不动的,是把拖板移走了。不管怎么说,你要的是拖板走而不是丝杆走。

楼主:
网址收到了,很有用,谢谢
我的意思是,我的拖板不安装在螺母上,而是与丝杠的下端固定。所以我想让螺母转,而丝杠带动拖板上下运动,与之前发的图片在Z轴上不一样。
不知道你见没见过三坐标测量仪,我就是想要那样的效果,但没见过内部是怎么做的

网友B:
按你说的又做了一个图,就是这样子了。
螺母那里的结构比较复杂,要把螺母固定又要能转动

网友C:
我这有齿形带带动的和丝杠的
如果需要可以和我联系:
ly_vision@163.com
13840227093

楼主:
谢谢老学徒,我要的就是这个意思,我想问用普通的滚珠丝杠和螺母就可以吧,不用买什么专门的吧

网友B:
对于这种做法我没有做过,机械结构设计不是问题,功能都可以达到,就是要买丝杆的时候要问下可不可以承爱径向力。在装配的时候不用太紧了。选好一点的同步带。

楼主:
我问了比麦特的铝材,45的要三百多一根,挺贵的吧

网友B:
如果这一根长度100m就很便宜了。你要知道现在铝多少钱一吨。他的一根是多长要问好啊,一般这些公司报价大概都差不多了。

楼主:
就是啊,现在的金属价格都下来了,一根才5米啊!不行就自己用碳钢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