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振荡电路

楼主(2008-12-11):
请问为什么振荡电路第2次触发的时间包括定时器复位的时间?

网友A:
不怎么清楚你说的
是三菱PLC里面的吗?如是,贴个梯形图上来看看

楼主:
是三菱PLC里面的:  就是普通的振荡电路,它不是靠定时器触发的吗?当常闭定时器触发时,过了一个扫描周期才复位,而这个扫描周期包括在定时器第2次触发的时间内

楼主:
怎么贴啊?不好意思,新手

网友A:
点下你第一个帖子中下面的回复两个字
出来下面的图
点图中的浏览选择上传的图,然后点上传后,等下面的出现一行代码后点发表

网友B:
PLC是循环扫描的,PLC内的定时器是软件定时器,线圈驱动后,定时器开始计时,在计时完后的最初线圈指令执行时,输出触点动作,也就时下一个扫描周期执行线圈指令时,输出触点动作。所以PLC内的定时器最大误差为两个扫描周期,中断执行型定时器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