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什么意思

楼主(2008-12-11):
,各位大哥,小弟新接触PLC 。请问图中什么意思,比如我想让输入点01与输入端COM闭合后,输出端01与输出端COM就闭合,怎么实现?大家莫要笑我哈。。。刚接触

网友A:
这是一个启动保持,停止优先的电路
0.00有信号,2.00接通并能在0.00信号消失后保持自锁
0.01是停止信号,接通后,2.00输出断开

网友B:
呵呵;000是启动按钮,001是停止按钮;
000按下后200输出;
001按下后200关闭;
如果同时按下200还是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