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1):
请大家帮帮忙,我单位一只几个千瓦直流电机,分带载时:启动时,电流约10A,震动较厉害,待速度上去后,电流约正负几个A,无震动,似乎正常.不带载时:启动无震动.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速度无关,仅是电流大时,电机出现较强震动.那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电机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A:
如果是用的直流调速器的话,建议把速度环的比例增益多减小些,观察.如果不行,再把电流环的积分增益减小,观察.

网友B:
检查机械部分,轴承

网友C:
最近有没有拆过?检查下碳刷支架和电机的中性线对不!这点很重要
后面再检查机械问题吧

网友D:
我处理过欧陆590直流调器缺脉冲引起直流电机震动!如果是编码器不好也会一这样的现象!

网友E(2012-02-10):
新手,能解释下碳刷支架和中线的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