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yeler折弯机液压图

楼主(2008-12-11):
此图为瑞士制造的300T 6轴 beyeler数控折弯机。
问题:
1,2,3,4,5,8代表什么液压图形符号
6表内箭头和1是什么含义
7的作用是什么
7,9内的管路为什么用虚线。
如看不清图片,可把图片下载后,用看图软件看,绝对清楚

楼主:
如果能说出工作原理,更强了,这个折弯机带液压补偿,非常先进的.

网友A:
看是看了个大概,就是有些符号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不敢说出它的绝对名称。
图纸上的点划线就是阀体或者是安装体。写的9号虚线为控制回路,以上在油路中通用。6为时序表,这点一定会看才可以。7、8二个为调压回路,7是一个伺服阀,用本阀的油压来调整8的开启程度,而达到自动调压的目的。5为压差开关,如果过滤器被堵,压差开关会动作报警。
3、4为压力开关,如有油压开关动作,对于这种绘图方式我是第一次看到,所以也不敢肯定具体的动作。2是一个开关阀,由Y3控制,如果Y3不得电,这二边的油缸将不动作,同时二边的油缸要达到同步,作为平衡阀来使用。

网友B:
本人是做数控折弯机的

   主要用瑞士CYBELEC数控系统   DNC80  DNC70  DNC880  DNC880S等

同时做数控折弯机维修改造

        如果有需要请联系      15900827253

网友C(2014-05-27):
谁能说说这两个液压工作原理图啊

网友D(2015-10-21):
记号一下

网友E(2016-04-25):
这是电液折弯机的液压原理图,上面是贺尔碧格的液压图,下面是力士乐(南京埃尔法)的液压图,原理基本一样,贺尔碧格是CE标准,带5点监控,用的比较少,价格较贵,力士乐现在由南京埃尔法代理,价格较适中。
本人专业从事剪折机床数控,液压,及安全防护的技术支持,有需要的可以联系13951981293贾,行业类都知道。

网友F:
7是比例阀,6是动作闭合表,3,4压力开关,5是带显示的压力开关,2.8.锥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