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2):
ABB ACS550 45KW用基本型面板控制 ,不能显示时间,  参数3601设为1,启动设为DI1得电启动 3603设为180,请问变频器启动多长时间后停止?谢谢

网友A:
这个功能没有用过,不过采用基本型控制面板应该不可以用36组的定时器功能,没有系统的参考时间,在这里设定的时间都是00:00:00格式,助手型操作盘肯定可以做此类控制。

网友B:
英文控制盘ACS-CP-C是没有时钟功能的。只有中文盘ACS-CP-D才有时钟功能。。